40铬模具钢氮化处理后用什么铰刀能铰的动?

楼主(2012-09-13):
6mm孔 氮化处理后有点胀出来了,有人知道么,耐用点的铰刀!

网友A:
买含钴的铰刀,慢速铰,添加冷却液!

网友B:
首先40Cr并不是模具钢,只是一般的合金结构钢。第二氮化热处理如果处理得当,基本上不影响热处理前的尺寸。除非是μ级精度。

网友:
合金铰刀 慢点干 加点切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含钴的铰刀,慢速铰,添加冷却液!

不是那种钨钢铰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40Cr并不是模具钢,只是一般的合金结构钢。第二氮化热处理如果处理得当,基本上不影响热处理前的尺寸。 ...

有配合的 胀了装不进去

网友(点评):
说不定是变形的问题哦

网友:
我们有的产品就是软氮化,加工后精度还能到达14H7.那你觉得问题是怎样。现在胀出来的应该是氧化皮。试试用砂纸或油石抛光吧。

网友:
买硬质合金铰刀

网友C:
买含钴的铰刀,慢速铰,添加冷却液!
钨钢好像是高速刀具,不适合低速切削,好容易碎的

网友:
数量少的话用研磨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含钴的铰刀,慢速铰,添加冷却液!
钨钢好像是高速刀具,不适合低速切削,好容易碎的

铰硬的金属只能用低速切削,因为高速的话容易产生高温,对铰刀、材料均不利,材料容易出现烧伤的痕迹,铰刀也容易钝,铰刀材料含钴会让其变硬,不过确实也会变脆,所以要慢速铰孔,配合冷却液使用可确保铰刀寿命及铰孔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