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校正弯曲力计算公式

楼主(2012-09-13):
油压机上弯曲长2米宽1米的Q235A钢板(厚6mm,弯曲半径2.7米)。按照公式计算,是投影面积×单位面积校正力,即2000×1000×100=200000000N,即20000吨,实际不可能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为何不用卷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卷板机?

圆锥形,卷板尺寸难以保证,所以分8块模具成型。

不会没有人知道吧??!111

网友B:
好像就是这么大?主要是你下面有没模具? 下面是空的?计算不一样吧

楼主:
是的啊  帮我写一下计算过程啊  ?难道是1000吨?100吨?  实际应该不会超过500吨啊

网友(点评):
你计算的那个校正压力,是下面顶死的那种。你是需要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这么大?主要是你下面有没模具? 下面是空的?计算不一样吧

是的哦   下面顶死的那种  你到底有没有哦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就是很大吧? 可以减小接触面积啊,不要做成大平板的,效果会好很多吧?

楼主:
痛苦啊   连个力计算都没人透露点

楼主:
继续等待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