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模具的,干嘛还搞些非标的材料出来呢?

楼主(2012-09-13):
都有接触到模具的吧,看看你们周围的用的材料,是不是都有叫国标或者不国标的?
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明知道做模具需要对症下药,干嘛还搞些非标的材料出来呢?
你说螺丝什么由于用法不一样有些非标的出来,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对不?
钢材竟然都有非标,除了谋利还有什么?
整个中国有多少非标的东西害了多少人?一幢大楼钢筋可以采用非标,一台机器用料可以节省,换来的是什么?

楼主:
终于明白为什么外国人测量我们做的产品要用他们自己的测量工具了,就看看一把常用的游标卡尺,很多人追求先进,去买数显的,结果出来大跌眼镜,每次测量都要置零,

网友:
整个中国有多少非标的东西害了多少人?一幢大楼钢筋可以采用非标,一台机器用料可以节省,换来的是什么?

===========

换来的是大锅的撅起~

网友(点评):
撅起拉稀,搞得制造业,建筑业都病了。

网友:
这个真有啊,我们的设计图上标的型材是机械手册上的,外加工设备完成后去一看发现槽钢的腹板要比标准的薄,翼缘也要短。有做加工的说,市场上非标的型材很多,有的加工方想赚钱就买这些非标的,重量偏轻,长度不差,钢结构照样能做出来,不出问题有时还发现不了,其中的差值就是吃设计的安全系数了。算得抠的,或者用仿真优化过的结构,在承重钢结构上是要出事的。比如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钢结构搅拌楼的平台上安装了一个搅拌机之后发现平台的挠度在地面就能观察得很明显,原有的设计做过几套了都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最后还是现场额外加了支撑,回来想想还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话说外国高级工程师到天朝就是设计不出好东西来,设计一个建筑,看起来不错,很漂亮,不久就塌了,找原因,看设计没问题,一看支撑柱,里面钢筋数量和质量大减。

网友:
非标害shi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