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50的锯片选用多大功率的电机?紧急

楼主(2012-09-13):
主要是用来切割木塑板材用的,大神们赐教啊!
补充一下,板材最大厚度80,宽300.

网友:
磨擦轉矩的计算:等于“施力(F) * 工作半徑(R)*磨擦系數”。

网友:
3kw 1440转的 够用了

网友:
送料速度多少?薄料多的话电机可以小点,厚料多的话电机要大点,250的锯片除去夹具和平台的尺寸想下80厚的料还是有点困难的!电机要两级的,2880转!功率不要小于2.2KW,看情况选择。一般木工台锯的电机功率有1.5KW和2.2KW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