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实际的切削深度总是大于设定的切削深度?头痛的研究生

楼主(2012-09-13):
    小弟研究生,在做铣削实验时,程序编的切削深度是0.2mm,但实际加工下来切了0.38mm左右,刀长拿到对刀仪和机床上都对了一遍,没啥问题,机床的3D测头也应该没啥问题,问题是出在哪了啊?

    很头痛啊,做的是刀具耐用度实验,一片PCD就一个刃,要800块大洋啊 啊啊,今天刚切了3分钟,VB就到0.3了啊

找到原因了,海德汉的3D测头长度不对,又重新标定了一次,整了一下午啊,搞机制的真辛苦。。。。。还是经验太少,要多多积攒经验啊

网友A:
你这切的是什么材料啊?
PCD的耐磨性应该是非常出色的,主要用于加工有色金属以及非金属材料类。

网友B:
看看你的机床本身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切的是什么材料啊?
PCD的耐磨性应该是非常出色的,主要用于加工有色金属以及非金属材料类。

切的是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6063的铝合金基体里面有65%的碳化硅颗粒。航天上用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机床本身有没有问题

机床是我们实验室的宝贝啊,DMG DMU80 MonoBlock, 主轴24000转

网友:
掉刀

网友(点评):
掉刀的话怎么修啊?我们那个机床才买了2年,切了也就1000多个小时……

网友:
主轴24000转不高啊我之前用过的是40000转,呵呵,你说切深了,看看是不是工件的问题,还有机床主轴在高速运转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对刀是在静止状态下,呵呵。切削参数选的合适不,还有切削的时候刀具会产生变形的

网友(点评):
对我来说很高了啊,最多也就开到11000转,我们为了省刀片,是单刀飞,另一边用一个磨秃的旧刀片做平衡块,太快害怕不平衡,材料也不太好加工

网友:
赞同6楼的说法

网友(点评):
掉刀的话,主轴岂不是要大修?那不心疼死我那抠门导师啊

网友C:
单刀飞很不好的,那样试不出什么效果,呵呵你用的什么刀,规格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刀飞很不好的,那样试不出什么效果,呵呵你用的什么刀,规格等。

单刀飞为啥效果不好呢??两个刀片再好也有轴向和径向误差,单刀飞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我们用的是SECO的PCD05的刀片,一次买一盒,一盒两个刀片就一千六七……

网友(点评):
单刀能飞出超级光洁的面

网友C:
看来你就是个外行了,这都不懂随说东西贵,也不能这样省啊。我们用的一个刀杆就7万多,一个钻头就8千多还不用了,用的装刀片的玉米洗就刀片就的上万元,哪我们就只装一两个刀片干活啊,刀具设计是装两,你就装两,还要同时换刀片,你装一个就违背了刀具的使用原理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就是个外行了,这都不懂随说东西贵,也不能这样省啊。我们用的一个刀杆就7万多,一个钻头就8千多还不 ...

有苦难说啊,遇到抠门的导师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苦难说啊,遇到抠门的导师没办法啊。。。

哪就没办法了,呵呵,你在北京,我去年离开的北京,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的是铝基碳化硅复合材料,6063的铝合金基体里面有65%的碳化硅颗粒。航天上用的材料……

老弟不会是北航的吧?
DMU80T床子很好的啊,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非常稳定。
你的工件安装平稳吗?用表打一下平面度看看。

网友:
真有钱,是花的国家的吧

网友(点评):
必然是国家的钱啊,说实话这些钱花的真没啥用,真正用在研究上的很少

网友:
你看看  擦几个丝    Z向不进刀  往返不停地走  会不会自己吃上去

然后,吃刀再试

网友:
你先把刀的装夹方式发个照片上来看看  希望是刀具装夹导致掉刀  不然就麻烦的很

网友D:
刀片真贵,做完实验的刀片能送给我吗?

网友:
你是研究生啊,研究研究啊

网友:
高速旋转,刀具的端面跳动打过表吗

网友:
为什么要强调“研究生”。。。不读书的人“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弟不会是北航的吧?
DMU80T床子很好的啊,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非常稳定。
你的工件安装平稳吗?用 ...

我是北理工的,工件的两面都铣平了才加工的,安装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片真贵,做完实验的刀片能送给我吗?

你要废旧的刀片干啥啊?要是刀柄不干涉的话,重新刃磨一下还能用,不过我们还要用扫描电镜照一下刀片,研究一下磨损机理,现在还不能送你啊

网友:
半径,直径。知道锥度和斜度的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