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AD2008画这个曲面?

楼主(2012-09-13):
我只会画实体,但实体生成曲面总是说失败
[audio][/audio]

网友A:
你这是椭圆,输入长半轴150;短半轴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椭圆,输入长半轴150;短半轴100.

我想画的是曲面

网友:
如果用SW画那是用扫描的命令,CAD画三维还没有弄过。。。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
画三维的还是SW和PROE好

网友B:
CAD用边界曲面   先画一半  然后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用边界曲面   先画一半  然后镜像

求具体过程

网友:
这个貌似不难吧

网友:
新人围观 求大大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具体过程

如图然后镜像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没人解答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