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C程序用记事本、WORD打开忽然出现几行回车键。

楼主(2012-09-13):
然后程序就变成这样了。。。。。

G99G97S425M3

G18G0Z0.1

X1.47

G50S3000

G99G96S300

M8

Z0.0339

X0.8664

G1X0.9371Z-0.0015F0.006

X1.0571Z-0.0615

求高手解决。
我会用机床把“;;;”替换成“;” 但在电脑上不知道如何解决。
苦恼中!

网友:
电脑中也可以替换啊,按Ctrl+H,输入“;;;”,替换成“;”就行了。

网友A:
我有方法:
1.打开电脑->点击开始->点击运行->输入EDIT+空格—>将你要的程序拖拽至该界面->回车,然后保存。
2.下载CIMCO Edit V5软件,用该软件打开编辑好的程序—>删除空行

网友(点评):
能把你那个CIMCO Edit V5发给我吗?bt35568@126.com谢谢

网友(点评):
已发送,NND上传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方法:
1.打开电脑->点击开始->点击运行->输入EDIT+空格—>将你要的程序拖拽至该界面->回车,然后保存 ...

第一个方法我试了不行,我的是WIN7的系统可能不一样。
第二个方法可行呵呵,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