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包胶聚氨酯,请教

楼主(2012-09-13):
请问有熟悉矿山皮带传送滚筒包胶的吗?
想用聚氨酯材料喷涂到滚筒表面以增加黏结性。。。国内有这样的厂家吗?

qq22527333

网友:
不大了解矿山输送皮带的具体工作要求,但是根据皮带传动工作的条件,增加粘结性是为了增大欧拉公式中的表面摩擦系数,从而提高输送能力么?但是以矿山机械的工作条件,滚筒包胶表面应该容易受到矿渣的损害,毕竟聚氨酯的表面接触强度没有金属的大。不过皮带也是非金属的不知道具体工作中是如何克服这个问题的。帮着顶一顶,等大神来解惑~

网友:
滚筒包聚氨酯弹性体是常规工艺,国内很多厂家可以做。楼主网上一搜索就知道。
只是胶不是喷涂上去,大的用浇注方法如螺纹加工一般靠旋转和进给布胶,小滚筒也有用模具一次灌注的。
聚氨酯材料有极好胶合性能。正常情况,损坏产生在弹性体内部,不会产生弹性体与基材剥离。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能提供胶合性能的具体参数吗?我听说在造纸行业,普遍用的都是喷涂的聚氨酯以提高黏结性能(聚氨酯内部, 聚氨酯和滚筒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