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配减速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13):
1.RV系列 040 减速比10的蜗轮蜗杆减速机,能配 2级三相异步电机 550瓦 2860转每分钟,三相220V供电吗?
2.资料上都写有减速机输入转速1500r/min 以下 , 为什么啊?
3.2860转每分钟的电机配上后会怎么样?

网友:
蜗轮减速器中的蜗杆和蜗轮之间属于滑动摩擦,设计减速器时由蜗杆直径等因素来确定蜗杆的最大允许转速,也就是输入转速,超过这个设定值后蜗杆和蜗轮齿之间的相对速度加大,会产生以下情况:减速器急剧发热,蜗杆和蜗轮磨损加剧,严重情况下会造成蜗杆和蜗轮之间产生摩擦焊接效果,整个减速器报废。
楼主提供的将2880转电机和减速器连接的话可以通过V型带轮减速,按功率选择合适的带轮和V带,将减速器的输入转速降至1500转以下,为考虑长时间运转最好控制在1200转以下。且注意减速器润滑油的油量和油的更换。

网友(点评):
谢谢啊,但是我问了好多家卖减速机的,都说没问题,我纠结啊

网友(点评):
說的很好,很專業!!

网友:
採2極電機然後選用1/10的渦輪減速機是出何種考量??是體積還是價格??

网友(点评):
转动惯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