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tr28x18 p3 -10 是指的什么螺纹标准

楼主(2012-09-13):
请教   tr28x18 p3 -10  是指的什么螺纹标准

请教   tr28x18 p3 -10  是指的什么螺纹标准   ,还有   tr28x18 (p3)LH -10  是指左右旋向。

网友:
梯形螺纹,公称直径28,导程18,螺距为6,。左旋,中径公差带为10.

网友:
梯形螺纹,螺距P=3,导程S=18,LH是指左旋

网友:
简单理解可以是梯形螺纹,Tr梯牙、p3螺距3、LH左旋。其它就不懂了。等楼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