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分类及用法有哪些?

楼主(2012-09-13):
各位好!~
有谁知道油缸有几种分类?
都用在什么地方。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常用的有工程缸冶标缸车辆缸等等,各有用途,但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分类方法是什么。
一、如果按照作用方式分类的话,有单作用和双作用两大类:
1、单作用液压缸是指利用液压油推动活塞(柱塞)在一个方向上运动,而反方向的运动由弹簧或者自身重力来实现,比如说竖直布置的液压缸,其活塞杆的伸出依靠无杆腔进液来实现,而活塞杆缩回依靠活塞杆自身重力实现,如果重力无法克服阻力,则附加弹簧依靠弹簧力实现缩回;
2、双作用液压缸是指两个方向的运动(活塞杆伸出和缩回)都依靠液压力来实现。
二、如果按照不同使用压力来分的话:
1、中低压液压缸,机床类机械,额定压力为2.5-6.3MPa;
2、中高压,建筑机械、工程机械等体积小、重量轻、出力大的场合,额定压力10-16MPa;
3、高压,液压支架、油压机等,25-31.5MPa。
还有其他分类方法如按照结构形式等等。
百度一下,工作从此大不同!

网友:
以前我们用的油缸按装配结构分为拉杆式和焊接式。一般来说焊接油缸可以比拉杆油缸吨位大些,例如10T以上的压力最好用焊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