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型刀柄是靠什么夹紧的?

楼主(2012-09-13):
        瑞士RIGOFIX公司生的powRgrip®刀柄夹持系统。 这个系统的径向跳动误差在3 x D处小于3μm,长度预设的重复精度小于10μm。

网友:
就是液压刀柄吧。

网友:
看着像液压刀柄,图上有压力表。

网友:
无振动切削加工要求苛刻的高科技材料
  飞机行业的制造商正在面对一些高科技的材料的挑战, 如钛合金、镁合金和加强型’玻璃纤维-铝’的复合材料等。 即使采用高性能的刀具,这些材料也难以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加工它们。这个挑战显而易见地需要我们审视整个刀具系统,而刀具的夹持在此起着重要的作用。来自瑞士Tenniken的精密刀柄系统制造商REGO-FIX生产的powRgrip®刀柄夹持系统,证明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通过这套强力的刀柄夹持系统,使用者可以获得非常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加工实例中,这个效率的提高量是相当大的,达到了三位数的增长。
      在飞机和航天制造业中,刀具制造商已经提供了一些较经济的加工高科技材料的解决方案, 比如创新的刀具基体材料,新的几何角度以及高性能的涂层。 但这些往往是不够的, 任何人想要大幅度提高加工性能并节约成本,都必须考虑到夹持系统、刀具和机床三者之间的接触面。

用来自REGO-FIX的powRgrip®刀柄夹持系统进行无振动切削
  特别是在飞机制造业中, 当被切削材料是难加工材料并且加工精度极为重要的的时候, 一个高速切削(HSC)和高性能切削(HPC)的强有力解决方案就是应用powRgrip®刀柄夹持系统。 只有在使用加工无振动刀柄以及配合非常高的同心度的条件下,机床操作工才能获得这种精度。powRgrip®能为飞机制造商保证这一点,这个系统的径向跳动误差在3 x D处小于3μm,长度预设的重复精度小于10μm。
  这一切的秘密隐藏于powRgrip®系统的内部。归功于刀具-筒夹、筒夹-刀柄之间起作用的接触面, powRgrip®系统比其他刀柄系统, 比如热胀刀柄, 能够吸收更多的振动。而这种刀柄内部不需要任何夹紧机构,所以powRgrip®刀柄系统与其他机械式刀柄相比具有更高的刚性。这意味着, 如果使用powRgrip®刀柄,  所有的刀柄壁厚都能用来吸收径向切削力。 这再一次的减弱了振动,可以得到更好的加工精度, 而刀具消耗没有那么快,同时寿命得以大幅的延长。由于其卓越的减振效果,REGO-FIX的一个飞机制造业的客户,仅通过换用powRgrip®刀柄夹持系统,在不更换一把刀具的情况下,就能够将原来的生产效率提高900%。
更少的刀具, 更小的成本, 更高的生产效率
  由于它的很多优点,使得powRgrip®刀柄系统在全球许多飞机制造商处得以广泛使用。 同防振夹持特性一样,这个刀柄系统的高传递扭矩同样也让制造商得益。感谢其巨大的夹持力,即使在最大强度的切削加工和产量下,刀具也能牢牢地固定在刀柄中。加工现场的结果证实了这一切。在使用powRgrip®刀柄系统前,一家飞机零部件供应商的每把刀具只能生产4个钛合金的发动机部件。而改用了这种夹持技术后,用同样刀具却能生产18个发动机部件。这等同于将刀具的使用寿命提高了350%。
  位于美国的一家飞机制造商,在将先前的刀柄系统更换成powRgrip®刀柄系统后,刀具寿命立即增加了600%。并且可以用150%的高进给率,能够更快的在飞机机身部件上加工出机窗,并且因为包括优异的减振效果等的种种因素,成本效益率比以前更高

网友(点评):
效果提升真大。

网友:
网上的资料,应该不是液压的,不知道是不是自锁的。

楼主:
请了解的大侠或用户来解释一下,到底这种刀柄是靠什么原理夹紧的,
相对于普通的液压刀柄和热胀刀柄.这种有什么优势,平常使用成本如何,

网友(2013-04-01):
看见了1;100的锥面。是不是和莫氏锥的夹紧方式相似?

网友:
是单边1:100

网友:
Rego-Fix公司声称其有一套强力精加系统能够与热缩式刀夹相媲美。该公司于2004年推出的powRgrip强力精加系统,可以通过在夹套和刀柄之间的极度界面配合产生很大的夹紧力。多次刀具更换表明该系统表现良好,据说该系统已经通过超过20000次的刀具插入和卸下的测试记录。卡盘上的唯一磨损件为夹套,而夹套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备件。同热缩性系统类似,powRgrip也需要一套刀具插入机构。该机构是一台式迷你型压力机,可产生6t的压力,刀具插入或卸下大约需要15s。

网友:
用powRgrip刀具装夹系统降低加工成本
发布时间:2011年9月3日  14:24  来自:中华标准件网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浏览 1902 次
钻头、铣刀等刀具的失效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往往不在于刀具本身而在于刀具与机床的连接状态。尽管现在有了先进的电子动态修正技术,但从主轴到刀具切削刃的每个组元的微小跳动误差叠加起来就会引起振动,从而对高速切削的刀具造成很大伤害。

    瑞士Rego-Fix公司已经证明,刀具的装夹系统在加工中起着重要作用。该公司开发的刀具装夹系统powRgrip可显著提高装夹精度,减少刀具磨损,提高切削效率。

    该系统由刀柄、夹紧套和液压装置组成。夹紧套的外圆有一个很小的锥度,把刀具装入夹紧套后,借助液压装置将夹紧套压入刀柄,夹紧刀具。卸刀时也需要使用液压装置取出夹紧套。装卸刀具的时间不超过10秒钟。夹紧套内有一个调节刀具长度的螺钉。

    该公司在开发powRgrip系统时,将减少跳动和振动作为提高切削效率、降低加工成本的两个关键技术指标,并从结构设计和制造工艺上进行了创新。Rego-Fix公司的工程师成功地开发了一种独特的表面处理方法,使夹头功能表面的微观摩擦能吸收刀具与夹紧套之间及夹紧套与刀柄之间的振动。为了保证夹头的质量,整个加工链都使用了最先进的测量仪器。

    powRgrip的制造精度保证其具有很高的跳动精度(在3D处小于3μm),刀具长度预调的重复精度小于10μm。由于该系统操作时不用加热,因此避免了热装夹头因热变形而增大的跳动。

    在一个铣削路程对比试验中,对比了热装夹头、液压夹头、ER夹头与powRgrip夹头的性能。试验结果表明:热装夹头和液压夹头分别在铣削到90m和130m时加工表面粗糙度达到Ra1.6的评定标准值,而powRgrip系统由于其阻尼特性,铣削路程明显长得多,甚至超过了160m。此外,还比较了在不同工序中刀具夹头对刀具寿命影响。在粗加工和半精加工中,powRgrip比其它常用夹头可提高刀具寿命30%~50%,在精加工中可超过100%,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达400%。

    powRgrip夹头的性能还得到了独立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确认。北卡罗莱那大学的一项研究证明,由于powRgrip夹头系统的阻尼特性,在加工铝合金时可以达到很高的切削效率。Rego-Fiix公司的研究部在加工CK45调质钢时也同样显示出powRgrip夹头的优越性。

    以下实例说明powRgrip夹头系统有利于降低加工成本:某制造部门有5台加工中心,两班工作,每年210个工作日;每台机床上使用20把刀,每班换12把刀,为计算零件加工成本,计入了三次重磨的费用50欧元。该部门每年的刀具消耗费用为315000欧元。如果采用powRgrip夹头系统,刀具寿命可延长一倍,则可节省157000欧元的刀具费用。在本例中,刀具寿命提高了20%,刀具费用下降53000欧元。

    显然,如果只看夹头系统的采购价格,powRgrip夹头似乎对用户不利。然而,如果考虑到刀具费用的下降、加工效率的提高和停机时间的减少,采用powRgrip夹头能很快收回投资,并取得很好的加工质量。用户在实际应用中一再证明了这种效果,如美国一家医疗器械制造商在一台Mori Seiki SA50加工中心上用整体硬质合金铣刀粗加工不锈钢,转速1600转/分,开始使用热装夹头,后来改用powRgrip夹头,使刀具寿命延长了约75%。

网友:
有点类似于德国雄克公司生产的一种无夹紧原件的三棱变形静压夹头。夹紧原理是利用夹头本身的变形力夹紧刀具定位精度可控制在3微米以内。该夹头的内孔在自由状态下为三棱形,三棱的内切圆直径小于要装夹刀具的尾柄直径,利用液压加力装置,对夹头施加外力,使夹头内孔从三棱形变为圆形,孔径略大于刀具尾柄的直径。插入刀具后,卸掉外加的压力,内孔重新收缩为三棱形,对尾柄实行实行三点夹紧。

网友:
山高生产一款弹簧夹头,3D处跳动也是3μ。

网友(2022-03-26):
冷压刀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