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张图,我们公司干不了,也检测不了

楼主(2012-09-13):
求加工工艺及检验方法

今天看到张图,我们公司干不了,就算能干,也检测不了。求解答!

楼主:
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鹰哥,我不要威望,我要方法,方法!

网友:
这玩意干嘛用的呀。很精呀。

网友:
有没有其他视图啊,图全的话,更能清晰些!

网友:
要求高的哇

网友:
投影仪投影,两丝放大一百倍差不多…我们做的轮廓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放大十倍投的…

网友:
厚度是多少  这是关键

网友:
板厚多少?有必要那么精的光洁度吗?0.2?

楼主:
板厚可以按你们认为好加工的尺寸设定。30,,50都无所谓。另请不要问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既然图纸要求就有必要,能不能加工是另外一回事,另外我认为是可以加工的,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
这么高的尺寸精度要求和粗糙度要求
我看只有慢走丝最适合
但是加工的价格会很高

网友:
没有这金刚钻就不要揽这瓷器活

网友:
要求真高

网友A:
加工是能加工出来,只是对机床性能要求很高,测量得用特殊的方法。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外轮廓可以用坐标磨床加工,我们用的是美国摩尔坐标磨。检测用三坐标测量机。

网友(点评):
还有请告知联系方式

网友:
要求比较高啊

网友:
检测可以用三坐标

楼主:
我真的很无语,我再次强调,这是求学贴,请回复有意义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是能加工出来,只是对机床性能要求很高,测量得用特殊的方法。

这位仁兄,你的回复跟没回复有区别么?

网友:
光洁度高???

网友:
全图上,要不然无解

网友:
基准B是侧面吗?还有直线度是形状公差不会有基准要素的,是你画错了?还是图纸标注错了?
我估计应该是上端面垂直度0.01(基准是B);
这活尺寸公差要求比较松,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要求严格;
可以加工,但加工难度较大,四个侧面必须一次装夹完成(如果基准B是侧面),如果基准B是前或者后端面,那么上下、B三个面一次完成;Ra0.2需要铣加工后钳工研磨;一般用三座标检测;

网友:
回楼主 你这个工件要看是什么材质  就你标注这个型位公差 普通材质的钢板加工出来就是费的(根据工件的长度)  三坐标可以测量你所标注的型位公差 至于你这个表面粗超度 精度级别最高好像就是0.02 钳工研磨 现在的钳工研不了这个活

网友:
此零件应属于测量样板类,用高精度数控坐标磨加工是能保证其精度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