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卡尺与带表卡尺谁更好用,谁更耐用?

楼主(2012-09-13):
请教数显卡尺与带表卡尺谁更好用,谁更奈用?

网友:
      我认为数显游标卡尺更胜一筹。理由如下;
      数显卡尺精度高(0.01)测量同尺寸孔中心距时
可以直接读数。非常方便。

网友(点评):
。。。。。。我觉得差不多。两个都不是很好用。都要靠手感。

网友(点评):
普通操作工应该用带表的。因为做机械的手不可能多干净。 还有有切削液 手上潮 如果用数显的 潮湿了就不准了 还容易坏

网友(点评):
得看是什么牌的,我用的日本三丰的 2,3丝的公差 ,千分尺,内径表基本不用了

网友(点评):
楼上的拿个卖国贼,还用日本货啊。我干

网友:
数显用起来比较方便,但使用一段时间后,精度误差会很大

网友:
当然是带表的了,经验告诉你!

楼主:
谢谢大家!一小小问题是希望知道各位的使用经验和感受。小日本的确可恨!但个人愚见,不要因为可恨之人而在这里攻击自己同胞,影响讨论技术的氛围!

楼主:
国产的什么牌子比较正点?

网友:
带表卡尺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卡尺用时要校正的

网友:
国产的上工的较好,精度较准,一般正1到2丝左右。就是有点爱坏。一年要修二次,其它还满好用的,数显的就是方便,带表的吧机械性好,但不耐摔,但有点湿没关系,保养要好,特别车铜件和铸件很容易进渣,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A(2021-04-10):
新手用数显卡尺用的很容易上手,有的老技术人员习惯用游标卡尺或者是带表卡尺吧。我喜欢数显的,哈哈

网友:
都别争论了,游标卡尺最好,可以用30年,测量误差2丝

网友(2021-06-23):
都不耐用

网友:
如果新手的话肯定数显好用,老手习惯带表卡尺,各有千秋。我们公司车间一线只给游标卡,带表和数显绝对不能进车间,否则分分钟弄哭你,别问为什么!

网友:
我能说光学的最好用吗……

网友(2023-05-17):
卡尺,角度尺小螺丝容易掉

网友(2023-08-29):
我还是喜欢数显,买的都是数显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A:
新手用数显卡尺用的很容易上手,有的老技术人员习惯用游标卡尺或者是带表卡尺吧。我喜欢数显的,哈哈

三丰新款的AOS标数显卡尺是电磁感应式磁栅(三丰的最新一代技术)测量,防水防油款也是这种磁栅(假货三丰以及旧版三丰基本不是磁栅),耐用省电精准不乱跳(电磁感应的交变磁场几乎不会被金属屑影响),早就不是旧版的容栅测量了,国产的基本还是容栅,大多数普通款是相对式容栅(最早的数显卡尺技术)不耐脏污,故障率高(容易乱跳的问题)还很耗电,也就广陆和上工和特马这三家的绝对原点卡尺会用绝对式容栅(三丰在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应用的第二代专利技术),故障率和耗电均有改善,但是还是会被金属屑影响测量稳定性(金属屑过多的时候还得拆机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