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m厚度的硬铝板加工到6mm怎么加工

楼主(2012-09-13):
25mm厚度的硬铝板加工到6mm怎么加工,谢谢大家

网友:
尺寸多大的?数量多少?

估计是少量的,尺寸不大就铣呗。

网友:
具体零件结构,极其精度要求没有,不好回答,最好附个图

网友:
就题目而言,用锯。能出好几个,铣太浪费。

网友(点评):
赞同! 如果尺寸不是很大也可以考虑线切割,铣确实太浪费。

网友:
锯,线切割,铣,刨都可以

网友:
线切割,再铣

网友:
卖掉25毫米的,买回来6毫米的。或者拿去换!

网友:
加热,平面拉伸或双滚筒压制成板

网友:
如果你不在乎钱的话就铣吧!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买6mm的板来切就行了。何必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