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铜产品加工工艺

楼主(2012-09-13):
求此铜产品加工2.6mm端面的加工工艺及加工直径96外圆的加工工艺

楼主:
向大家请教教。。。。有知道的,请积极留言,谢谢!

网友:
车床可以车吗

网友(点评):
怎么装夹,靠哪个面定位,直径90mm,1.4mm处没法用三爪撑,请指教

网友:
不知道楼主材料牌号,乱说一下,请高手指正!
用板材精冲下料,直径把外圆到位。同时可以考虑把中间花孔下出来。
专用夹头上车床加工1.4深度台阶,并按要求倒角。
打磨。
电镀。
清洗。
抛光。
检查入库。

网友:
可以线切割

网友:
直接压铸

网友(点评):
压铸机太贵。工艺是对的。要看车间有些什么设备。

网友:
如果毛坯是棒料的话,装夹7mm长,先把外圆96和内孔90车出来,然后切断线切割,去毛刺,然后上磨床,最后钳工,去所有毛刺,最后抛光镀铬。

楼主:
用线切割成本太高了,而且我这个产品量大的,毛坯锻打的,格子己经成型了,现在我要的是加工2.6mm端面的加工工艺及加工直径96外圆的加工工艺

网友:
可以的,你上立车底平面放上比96小的垫块要平,找到中心就可以了

网友:
你单位有些什么设备?根据自己现有的设备才能排工艺。

网友:
专用夹头上车床加工。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方案已确认,与大家分享下:第一,靠内孔直径90端面定位,夹3到4mm直径96毛坯外圆面,精平端面(把产品的余量全部留到另一端面)第二,靠刚平的端面定位,夹直径96毛坯外圆面,精镗直径90内孔,保证尺寸2.6mm(为了保证内孔90 1.4mm台阶有足够的内撑留量)第三,靠直径90内孔端面定位,内撑直径90内孔,精车外圆直径96 第四,靠右端面定位,夹精车外圆面96,平端面保证尺寸4mm,倒角。
谢谢大家参与,有什么问题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与讨论

网友:
小东西不好装夹,太薄了

网友:
9楼正解。。。棒料加工

网友A:
建议先由主轴伸出一根轴,车到外圆95MM,车端面比三抓最前端短3MM。1:将毛坯件贴紧轴端面并适量夹紧,精加工毛坯一个端面。2:掉头精加工端面各个尺寸。3:做一小工装,拿一棒料车外圆到89.9MM,车平端面后取下钻2个螺丝孔(具体看你的槽大小和最大尺寸)。4:夹紧工装,将90MM的孔扣在89.9MM的轴上用2颗螺丝带紧加工外圆即可。不知对你是否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由主轴伸出一根轴,车到外圆95MM,车端面比三抓最前端短3MM。1:将毛坯件贴紧轴端面并适量夹紧,精加 ...

谢谢,此方法也不错,就不知道两个螺丝夹紧产品后,加工外圆 这个效率可能不高,谢谢分享你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