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套加工,请教

楼主(2012-09-13):
油缸套外圆直径220  内孔直径160  长度700  又不可以接刀,各位前辈指点一下,用6140加工,怎磨办啊?

网友:
车床加工长度不够的话只能————凉办!

网友A:
还是换镗床嘛,车床不好加工啊,要是做大刀杆的活,刀柄有点细,如果少量的话,不知道这样行不,把小滑板拆了,把件固定到中滑板上,车刀上在主轴上,刀杆一夹一顶,不过这时刀杆长度得1400,但内孔直径是160,刀杆做大一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同意此看法。我指点别人加工也是这样,后工序做个珩头,没登到外面加工,用到现在,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镗床嘛,车床不好加工啊,要是做大刀杆的活,刀柄有点细,如果少量的话,不知道这样行不,把小滑板拆 ...

谢谢!你的建议,因为不是自己的产品,所以这样成本太大了。

楼主:
车床可以用浮动镗刀吗?应该可以吧!对好中心应该可以,要试试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因为不是自己的产品,所以这样成本太大了。

量大吗?如果量大,又没床子的话,也可实行外包啊,但是如果就用一般的普车方法估计不好加工,会有振动,上中心架的话,件不振了,但刀杆不容易保证不振,毕竟刀柄处有点小

网友(2012-12-07):
外圆没问题,内孔可以考虑做中心架然后加副刀架加工,但椭圆度肯定没有金刚镗出来的好。
由于缸套较长,可以考虑耐磨性好的刀具,如果是合金耐磨铸铁材料的缸套可以用华菱BN-S30牌号刀具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