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13):
G43 H1 Z100;
M3 S1000
#1=38
#2=32
#3=[#1-#2]/2.
G91 G01 X-#3 F100;
WHILE[#1LE21]DO1;
G90 G02 Z-#1 I#3;
#1=#1+3;
END1;
G91 G01 X#3;
G00 Z100;
M30;
这段程序什么意思啊,小弟我一点都看不懂,,麻烦各位师傅解释I啊      WHILE[#1LE21]DO1 ;       END1;

网友:
WHILE[#1LE21]DO1 ;       END1;好像是当#1大于21时DO1返回到N1

网友:
直线到圆弧宏指令循环

网友:
看似细螺纹的程序。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加工中心的程序吧!

WHILE[#1LE21]DO1 ; (当#1的值小于等于21执行N1到END1之间的程序)
(N1)……(此处的N1可省略)
END1;

网友:
圆弧循环

网友:
6楼正解,不过程序有问题,起始条件不满足,直接跳过,不会循环,le 意思是小于或等于,GE,GT,LT分别是大于或等于,大于,小于,其他的还有很多

网友:
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程序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人指点,是真懂还是假的?

网友:
数控切割的编过,这个没接触。

网友:
这不是我编的吗,是的发的时侯没仔细看,变量搞错了,就是一个铣螺纹的程序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把#1换成别的,变量搞错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G43 H1 Z100;
M3 S1000
#1=38
#2=32
#5=0.
#3=[#1-#2]/2.
G91 G01 X-#3 F100;
WHILE[#5LE21]DO1;
G90 G02 Z-#5 I#3;
#5=#5+3;
END1;
G91 G01 X#3;
G00 Z100;
M30;

网友:
6楼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43 H1 Z100;
M3 S1000
#1=38

也是错的,
就你现在的程序也是错的
真的搞不明白到底懂还是不懂?居然还有这么多多的人貌似很懂

网友:
没错,我平时铣螺纹就这样铣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错的,
就你现在的程序也是错的
真的搞不明白到底懂还是不懂?居然还有这么多多的人貌似很懂

没错啊,你说哪里错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这是螺旋插补的程序,通过执行while do的条件语句实现相应功能。
变量#5小于等于21时反复执行下面两个程序段:
G90 G02 Z-#5 I#3;
#5=#5+3;
每铣一圈,Z方向同时向Z负方向进3mm
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螺旋插补的程序,通过执行while do的条件语句实现相应功能。
变量#5小于等于21时反复执行下面两个程序 ...

就是啊,我们都经过实践的程序怎么会错呢

网友:
像c语言

网友:
看来我学的东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