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液压管的规格型号怎么确定

楼主(2012-09-13):
各位网友:最近想买一种法兰液压胶管不知道怎么提供尺寸,都提供哪些尺寸,图中的法兰规格指的是不是法兰的内径?另外图中的型号16A70-8-8,16A70-8-10.........指的是什么意思?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先确认你要的胶管 内径,此项目根据‘软管内径’选取,然后选择相应内径所对应法兰规格及F值,F值用来确定分体式法兰型号的,分体式法兰确定好后就可以画阀块上的安装螺纹孔了,应该还有项内容 就是胶管的耐压值。

网友:
这是谁家的样本啊,型号还真是看不太懂。在我看来,不管怎样,首先是要明确系统工作压力,然后确定胶管内径,其他的参数再作相应选择....

网友:
高压分体法兰分两种,3000PSI和6000PSI的,要看系统的压力来选择。

网友:
首先确定胶管通径DN,然后确定压力,根据现场情况确定胶管两端直弯状态。
法兰一般是根据胶管内径和压力来选取。例如:派克型号16A70-8-8    代表胶管通径为DN12  胶管三件套为法兰式1/2"   直通接头。
其实你可以看看西马克的标准,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