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挑油槽

楼主(2012-09-13):
请问各位大侠  数控车挑油槽怎么编程啊?螺距30 我用的广数980

网友:
就挑牙那样挑

网友A:
是八子油槽吗。用32车

楼主:
不是八字油槽 就普通螺纹一样 只是螺距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八子油槽吗。用32车

不是八字油槽 就是普通螺纹 只是螺距大

网友B:
用G92好点。注意这么大的螺距转速一定要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92好点。注意这么大的螺距转速一定要很低。

可是我用G92挑  会出现半中间台刀的情况啊,也就是说30的螺距挑30长在15个长的时候机床自动台刀然后走完30长才退到。油槽只有一半  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G92挑  会出现半中间台刀的情况啊,也就是说30的螺距挑30长在15个长的时候机床自动台刀然后走完3 ...

不好意思,确实考虑掉了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还真没遇见过,但我的看法是从车头方向向车尾方向加工直接按照30长加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G92挑  会出现半中间台刀的情况啊,也就是说30的螺距挑30长在15个长的时候机床自动台刀然后走完3 ...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但不是在加工你这种大螺距螺纹时出现的,系统参数对G92限制一个退刀倒角的值,倒角大小与螺距有关,但是可以屏蔽掉,你看刀具路线,退出来时是退X轴,还是XZ轴同事退,具体参数我忘了,实在不行你试试G32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个值与G76参数中的L相似

楼主(2012-10-14):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确实考虑掉了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还真没遇见过,但我的看法是从车头方向向车尾方向加工直接 ...

谢谢你给出的建议  从车头到车尾的话 就会出现左旋右旋的区别  那样就得改变   主轴旋转方向  刀还的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但不是在加工你这种大螺距螺纹时出现的,系统参数对G92限制一个退刀倒角的值,倒角大 ...

多谢你给出的建议  不知你用过螺纹退尾没  G92 后面加J K 可以解决抬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