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维修两天依然没修好,请教

楼主(2012-09-13):
加工中心换刀机械手现在角度有点问题,机械手跟主轴现在合的不是很好,抓不牢,就是机械手角度有点变了,不知道在参数哪里改。

请教,谢谢。

网友:
这需要点数控知识了。

网友: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你那台加工中心什么系统的

网友:
对加工中心我不是怎么熟悉

网友:
就这点信息神也回答不了
1、发张照片,看看换刀的结构;
2、把说明书上结构图发上来;
3、介绍下机床的厂家型号,年代;
4、介绍下机床的控制系统;
5、如果有,介绍下换刀组件的的更详细信息

一般来说,机床的维修说明书上会有相关的参数,最好是咨询厂家的人。现在大多是伺服的,调整某个轴的原点。

网友:
如果在保修期内,最好不要想自己动手动脚,往往吃力不讨好。如果是全进口的也不要去自力更生,因为你自己动了,他们就不认这机床。

网友:
这个问题不一定是角度的问题,角度 不对不影响抓紧刀,即使影响改变参数即可,真正影响它的可能是卡爪,可能是时间久了前面固定的圆孤有点变形或后面插销不灵敏造成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除非机械部分有没磨损!凸轮与轴承之间的间隙如何!刀臂内部有没有检查!!里面有7个小轴承!!是否完好,给你上几张换刀机构内部爆炸图。
我今年修了三套换刀机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武汉远东机床工具有限公司
QQ9002461
联系电话:13517229456
联系人:王先生

网友:
实际上没参数需要改!给信号电机带动机械!调节接近开关的位置,一共4个,3个有用!
1)换刀臂下降一个信号
2)抓刀一个信号
3)收刀一个信号

网友(点评):
调整接近开关的位置有些麻烦,直接改主轴定向位置的参数会更方便一些。

网友:
楼上高人!

网友:
是不是主轴定向角度不对,1132#参数是主轴定向角度,可以改一下

网友:
我的不是机械手换刀  我那个是圆盘换的     机床后面 有个阀门是强行换刀  到标准位置
   我一般换刀没到尺寸  拆刀  然后按阀门 搞定的

网友A:
是斗笠式刀库,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教你一个最笨的办法,运行换刀程序,当主轴定位后接近刀库时把倍率打到零,换刀程序就停止了,这时你看一下位置对吗?,如果不对把 主轴电机螺钉松开使同步带和同步轮松开,转动主轴对齐位置再把同步带拉进,固定好主轴,打开倍率,使抓刀程序完成,注意:倍率打到零时,主轴电机虽然没有动,但理论上是旋转的,对同步带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斗笠式刀库,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教你一个最笨的办法,运行换刀程序,当主轴定位后接近刀库时把倍率打到 ...

那不是要拆开吗?拆后你太坑人了吧 小毛病而己呀 运行M19定位 然后关电 在主轴上方用扳手转动螺母使主轴定位角度改变开电 试 不行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