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特别浅的小孔,如何平底

楼主(2012-09-13):
平时加工会遇到那种很深的大孔底面接一个很浅的小孔,45钢还能用铣刀应付一下,高温合金可怎么办?

网友:
楼主的图纸看着应该是圆棒前面带个小凸台啊?不过对于楼主的问题,我认为除了铣,还可以电火花

网友:
用铣刀插平,再用镗刀车小圆的精度。

网友A:
直接车,选副偏角较大的孔刀,循环分层车,每层z项下刀深度几丝到十丝左右,高温合金刀具刃口要锋利忌讳挤压式切削加工,冷却要好,

网友:
什么图啊 ???

网友:
为什么非要平底,你可以给个推刀槽啊

网友:
楼主画图基本功太差了,无论是孔还是轴起码要有一根中心线吧。
你的材料是Inconel718吗?非常难加工的。
还是用电脉冲打吧,反正要求也不高。不然断一根钻头在里面多浪费,材料费一公斤就好几百块呢。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画的着急,就一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车,选副偏角较大的孔刀,循环分层车,每层z项下刀深度几丝到十丝左右,高温合金刀具刃口要锋利忌讳挤压式切 ...

试过每次Z方向0.4、0.3的直接挤进去往上挑,效果不是很理想,而且刀具悬出长,声音也大,不敢干太多的活。

网友(点评):
把刀杆缩短呀,用孔刀的副偏角车,x从大向圆心车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每次Z方向0.4、0.3的直接挤进去往上挑,效果不是很理想,而且刀具悬出长,声音也大,不敢干太多的活。 ...

不好意思,图看错了,我看成很浅的小孔去了,如果不是航空件,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电加工,或只是个工艺避空孔用铣刀踩,找技术人员商量下问清这孔的用处再考虑加工工艺,尽量让技术人员放宽下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图看错了,我看成很浅的小孔去了,如果不是航空件,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电加工,或只是个工艺避空 ...

技术和工艺的关系很和谐啊,你懂的。

网友(点评):
这句回复格外精典

网友:
电火花咋样 嘎嘎

网友:
都是难题啊

网友:
——先钻孔,,再车孔,先车小孔再车大孔……

网友:
如果大孔很深的话,小孔是很难加工的,是不设计上有待改进,做成通孔,装个端盖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