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NiMo的母材烘装焊接问题

楼主(2012-09-13):
公司现在遇上点麻烦 :材料是40CrNiMo的辊筒和轴头烘装焊接 , 用J506的焊条 焊接后出现裂纹, 本地又买不到这种材料的焊条 要么就是更好的 价格在800元/Kg 太贵了. 请各路大侠给支招哈.

网友:
可以用J507-Cr焊条试试

网友:
这个焊多了,焊接条件,焊接温度。焊后处理,作好就行,二保焊,焊条都行,埋弧自动焊也行, 这个材料没有这么贵的。

网友:
用506焊后强度,受力等都不行的,可以用70系列焊条和焊丝。加热不低于250度后,

网友:
焊前加热,焊后保温,这是防止产生裂纹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