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直径475mm,长1000mm的辊子,如何简单的做动平衡?

楼主(2012-09-13):
有一个直径475mm,长1000mm的辊子,如何简单的做动平衡?

谢谢。

网友A:
这个实际上也没有做过,你可以查一下,只是听说可以采用加质量块的方式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际上也没有做过,你可以查一下,只是听说可以采用加质量块的方式平衡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你是搞电力的还是别的?

网友(2013-05-26):
可以用圈带的平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