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光刃怎么磨才可以出光洁度?

楼主(2012-09-14):
如题,能直接从砂轮上磨出来吗?用油石的话用什么型号的?普通磨菜刀的油石可以吗?还有一个细节是,装刀的时候修光刃不可能完全平行于工件轴线,这时修光刃相当于进给方向来说是正角度,还是负角度(这个地方我表达不清楚,也可以理解为修光刃相当于进给方向是呈大于号还是呈小于号)?

楼主:
还有和我一样没睡的夜猫子吗

网友:
书上说刃倾角才能改变铁屑流向  修光刃改善光洁度的

网友:
砂轮要好,运转平稳,颗粒细,其他就是经验问题了。

网友:
同意六楼说法,具体就看磨刀水平了

网友:
油石要1000目

网友:
修光刃平行于进给方向,磨出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平行于进给方向,长度大于走刀量。

网友(2013-03-03):
90度刀磨出主副切削刃角度,前角3-5度后角6-8度正常好像、具体要根据切什么材料确定刀的虚实,然后根据轴线将磨的刀在砂轮前确定好角度比划比划,然后根据需要的修光刃大小蹭几下就行,这得需要手上力度,手抖的话可以用小指扶住砂轮支撑。如果砂轮粗用模具抛光的油石蹭几下、越细越好,高精度工件需要研磨

网友:
光洁度很麻烦的和料 刀 转速 走刀量有关系

网友:
修光刃平行于进给方向 最好用油石推一些 3 4百号油石就好了 太细推不动

网友:
全靠经验,请教一下老师傅。

网友:
别这么多问题,自己去多磨几次~十几次,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