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速度和扭矩

楼主(2012-09-14):
请问,一件300kg的物体3秒内从速度0增加到0.1米/秒,需要多大的扭矩

网友:
忽略摩擦,平面运动,f=ma=mv/t=10N,扭矩n=f*l,但你长度没给出

楼主:
补充一下 是垂直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是垂直运动

向上还是向下运动

网友:
忽略摩擦,向上加速时F=f+mg=2950N,方向向上。向下加速F=mg-f=2930N,方向向上。

网友A:
你是用电机拉物体吗?V=at,T-mg=ma,M=9549P/n,M=Tr

楼主:
额,有详细的公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电机拉物体吗?V=at,T-mg=ma,M=9549P/n,M=Tr

对的,想先计算出电机最大需要扭矩然后根据扭矩来计算电机功率

网友:
p=FV可求出即时最大功率
再据M=9549P/n求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