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实体(三维)剖视

楼主(2012-09-14):
PROE实体(三维)剖视,外部剖视但里面的模型不被剖,想看内部结构。谢谢!

网友:
就在组件下,加横截面就可以看到内部剖开的结构了。

网友A:
再给你截个图,让你看看组件剖面的效果

网友:
同不会,望指教

网友:
组件里 用拉伸  在相交里选择不剖的零件

网友:
主要还是要记住需要用的截面和基准面的距离,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楼主:
6楼正解,谢谢!

网友:
这个我也会啊

网友(2012-10-14):
引用 网友A:
再给你截个图,让你看看组件剖面的效果

回答的很好

网友(2012-12-26):
都是强人,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