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料在数控车怎么车啊

楼主(2012-09-14):
各位同仁  想在数控车加工铝端面  转数走刀多快合适啊?用G96可以吗?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么  我们现在就是在加工铸铝的  不知道你的零件尺寸多大   根据线速度自己算转速啊

网友B:
总而言之,小转速大进给。注意冷却。
铝件还是很好做的不伤刀,尺寸稳定。

网友:
可以的,很好加工。速度跟走刀要根据你工件实际尺寸来定。

网友:
我想速度要小点,,不知刀具如何选择,,你们都用啥刀具啊?

网友:
有切铝专用的车刀,效率很高也可以车很光。

楼主(2012-10-14):
引用 网友B:
总而言之,小转速大进给。注意冷却。
铝件还是很好做的不伤刀,尺寸稳定。

可以加冷却吗????不会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么  我们现在就是在加工铸铝的  不知道你的零件尺寸多大   根据线速度自己算转速啊

你好  我现在加工铸铝  外圆150mm  50个厚   需要加工端面完工尺寸是45   间接持刀   有什么好建议提高光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现在加工铸铝  外圆150mm  50个厚   需要加工端面完工尺寸是45   间接持刀   有什么好建议提高光 ...

 要选好刀片  粗速度在500左右0.3  精车提高速度小进给  端面进给0.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而言之,小转速大进给。注意冷却。
铝件还是很好做的不伤刀,尺寸稳定。

加工铝用小转速大进给?你没搞错??

网友(点评):
我以前用这种切削参数加工两年了 没什么问题.... 看机床刚性吧。只要铝屑可以一条拉出来就OK。

网友:
PCD干切气冷,环保,后道处理方便。转速开个粗切2500精开4000,进给荒切0.2,精切0.05。荒切每次切量单边不超过3。一把刀不碰不撞,24小时开工,用一个月没问题。而且尺寸基本不变。磨损后修磨也就几十块又可以用很久。

网友:
可以用线速度来车,至于粗糙度你要合理选用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