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40平面磨床一般磨45号模具钢的话应该选择什么砂轮?

楼主(2012-09-14):
偶尔也要磨点P20,淬火的3Cr13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棕刚玉。

磨床原配的好像是白的哦

网友:
白色的是白刚玉或是单晶刚玉那是磨高速钢的或淬火件的。45号是碳钢。

网友:
棕刚玉40粒或者60粒

网友:
白钢玉 46#

网友:
46粒 白刚玉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