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旋叶片用钢板怎么下料?

楼主(2012-09-14):
求助:螺旋叶片用钢板怎么下料?

网友:
按其导程算出最外周长,按此周长画圆;同心内圆同理,料下好后,沿一条半径线割开,然后轴向均匀拉开。

网友:
根据螺旋叶片展开,是一开口的圆环,然后在轴上拉伸到需要的尺寸。

网友(2018-02-06):
有等厚与等厚加工两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