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螺纹重合部分如何处理,按国标方式表示?

楼主(2012-09-14):
这是使用solidworks生成的工程图,两个零件使用的是注释螺纹表示,装配后生成工程图就是这样,怎么处理才合国标?

网友:
摘书上的原话:“以剖视图表示内外螺纹的连接时,其旋合部分应按外螺纹的画法绘制,其余部分仍按各自的画法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