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铝材料AL2017清冼后“发黄”有黄斑?

楼主(2012-09-14):
各位社友,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产品在超声波清洗后表面会有黄斑,发黄的现象。有人说是因为药水清洗过黄铜后就会这样,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是这样吗??为什么??

网友:
单质铝和含铜的药水发生置换反应了? 初高中的化学经典例子

网友A:
喷砂氧化就好

网友:
等待高人

网友: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我们厂的铝件清洗之后也有这样的,好像是铝件受热时间过长的原因

网友:
二楼貌似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氧化就好

就是不能喷吵咯!!

楼主:
各位大侠,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性!

网友:
还有就是清洗完你水没吹干,有点像生霉的感觉

网友B:
发黄是零件在超声过程中水加热发生了化学反应表面氧化。。铝件放水中也会有黑斑。。
用超声处理零件主要是清洗作用,一般是用清洗剂,除油剂这些会加快零件表面氧化。。

对零件要求不高直接阳极就好了。
也可以采用除油除氧化层环保清洗剂,可替代三氯乙烯清洗,也能做到表面氧化。

给个我之前做过清洗流程你参考下。(零件清洁度要求相当高,零件表面也不能阳极)
(铝):自来水表面清洗(加清洗机)→迅速吹干→超声波清洗(加除油剂)→自来水清洗→迅速吹干→超声波清洗(加丙酮)(三氯乙烯)→自来水清洗(高压水枪清洗孔)→迅速吹干→超声波清洗(加甲醇)→无尘不擦洗→超声波清洗(加乙醇)→无尘不擦洗→超声波清洗(正己烷)→无尘不擦洗→烤炉(根据零件大小设定温度,保温一定时间)→无尘车间(组装)

在试剂清洗前的每个工序时间都要把握好,要不很快就氧化了。(气枪是无水无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黄是零件在超声过程中水加热发生了化学反应表面氧化。。铝件放水中也会有黑斑。。
用超声处理零件主要是 ...

感谢你的专业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