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拧螺纹设备的探讨

楼主(2012-09-14):
社区的各位同仁,小弟这几天在做一个拧螺纹的设备,如图所示

两个工件都是塑料件。要求拧入六圈后,上下两件的外圆上面的缺口刚好错开180度。也就是说对旋入的位置有要求,螺纹是M32*1.5的。
我自己做了一个设备,但是里面还有一些可以探讨的问题点,现在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希望得到一些不同意见和建议。

下图是我做的设备,旋转用的是直流的伺服电机。
上面的工件只旋转,下面的工件用气缸推动快速向上走,走到
刚好与上工件接触的时候,上工件开始旋转,同时气缸上升的速度降低
(下降的速度与螺纹旋入的速度基本吻合),这样螺纹就拧进去了。

下图中红色的杆是用来制动的,当上工件刚好旋转6圈以后,制动杆伸出,
强制电机停转。然后下面的气缸再将拧合在一起的工件向下拉出。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电机加减速器后是60rpm,可以很精确,但是下面的
气缸速度只能调个大概,所以我在想,如果气缸上升速度比螺纹旋入的速度快,
螺纹会不会顶坏(因为是塑料件),但是如果我用小气缸(推力小),慢速又不稳定。
不容易调。另外,驱动因为用的是伺服电机,感觉是不是太奢侈,还有没有其他方式。
欢迎大家来讨论,同时给我提意见。谢谢了。
如果上面的描述有什么不清楚的,随时提出。

网友:
都换成伺服的

网友(点评):
成本太高,不考虑了。上面的伺服我都想换成气动马达的,只是怕噪音太大。

网友(点评):
加一个上下位置的开关,差一圈的时候让定位的气缸出来,然后再转过来停住就行,速度配合着调

网友(点评):
似乎一个伺服都不用,将来就调那个上下感应的开关即可

网友:
可以用变频器控制两个的速度

网友:
换小气缸就可以,向上拧螺纹的时候本身就有一个向上的力,所以不用担心小气缸力不够!@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对我的设备不好使,考虑到上下料的时间要尽量短,下面的工件轴向没有限位,拧螺纹的时候会被上工件带起来。

网友(点评):
下面的工件加一个感应器再加一个限位不久可以了?

网友:
另伺服电机是有点奢侈,普通马达就可以了,只要加一个感应器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阿特拉斯的

网友:
钻机上拧卸钻杆的机构,跟你这相似。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动力头,也就是你这的旋转部分,在轴向上是液压浮动的,液压缸的背压刚好等于动力头的自重,认扣之后动力头夹着钻杆只管旋转,本身则会被螺扣上的轴向分力带着走。
楼主考虑的确实是个问题,气缸力不恰当,会损坏你这塑料扣。
有大侠的建议很不错,保持气缸力略大于或等于负载,应该没问题。
控制气缸的压力,而不是速度。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提点:控制气缸的压力,而不是速度。

网友:
你确定每个零件拧六圈子都刚好能错开180度吗,有多精准?以错开角度为准还是刚好拧六圈为准

网友(点评):
因为工件的初始位置就是刚好错开180度的,所以一定要达到整圈。

网友:
旋盖机差不多也是这样啊

网友(点评):
旋盖机?小弟我没见多,不过我可以去了解下,谢谢了!

网友:
弱有两点拙见:
1.我感觉不会正好6圈的,请问LZ,有试过吗?如果180度要求严格的话,这里怕有问题?
2.另外下面升降的气缸应要加柔性装置吧,应是实现始终有向上的力压着旋转着的螺丝的功能,
若单靠刚性的气缸直接动作恐有不妥?

网友(点评):
回答大侠的两点问题 1 工件的初始位置就刚好是错开180度,所以我要求旋拧6个整圈。一定要整圈的。 2 您说的柔性装置确实很重要,这个我之前没考虑到。后面也有大侠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网友(点评):
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
给楼主一些建议  如有不当还请指出
1、上面的拧紧头可以考虑减速机输出轴附带压缩弹簧结构,随着螺纹的拧入,保证一定的伸缩量;
2、如果楼主的意思是只转六圈,可以加一个接近开关带计数结构,这个有很多可用的现成机构;如果要求很严格的话,可以加个光栅,类似  电机里的编码器,不过这样成本呢很高。
3、由于这个螺纹并没有拧紧,没有很大的扭矩,其实下面的直接用夹紧旋转气缸夹紧工件,旋转松开下料即可。类似这样的结构最好工作面的东西不动,气缸提升拧紧头。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的意见跟我领导的意见类似,认为最好工作面的东西不要动,升降和旋转都由上面部分完成。

网友(点评):
只是小弟的愚见是觉得上面那一部分更重,所需要的上升能耗会更高一些,这样会提升制造成本和使用成本。所以才让下面的工件轴向运动。

网友:
这算个装配工艺技术吧,我们所需要的所有工艺基本上都在另一个地方用着,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不断地要学习,我们也没有办法吸收到所有的技术,要不停地探索,形成了自己的方法,所以我们常说高手在民间
要自动化,考虑着旋转,螺纹连接是有规律的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对啊,其实我们也就是能把现有的成熟技术运用好就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关键就是绝大部分人只了解很小范围的一点东西。所以,一定要拓展,知道的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多了!

网友:
用电缸应该不错

网友:
如果下面那个工件不是很重,你可以在下工件的地方使用压簧,压簧回弹的行程应该和牙的配合运动行程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不错,谢谢,我会认真考虑的。

网友:
个人观点:
1.气缸接头与滑动板处连接用压缩弹簧连接,工件螺距为1.5,六圈也就9mm,弹簧压缩一半时等于上面所有工件总重。
2.气缸直接走到尽头,此时两个零件的牙对接,对接压力可以通过弹簧调整。
3.电机转动,零件旋入,压缩弹簧向上升来迎合工件,到位后也就上升了9mm,整个过程中气缸不动。
4.旋转头可以加单向扭力限制器,既可以保护电机,又可以防止在到达阻挡时回弹而影响精度。

网友(点评):
您的方案非常好,尤其是用的单向扭力限制器,这个我在这之前都不知道的。太感谢了!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有扭矩模式的啊,

网友:
你现在是对底部气缸的上顶压力有担心吧,我有个方案:
底下的推动还是用气缸,但气缸与工件的连接不用硬连接,中间装个弹簧来连接气缸和工件.
这样只要控制弹簧力小于你的工件许用应力就好了.气缸的速度就不会对工件破坏啦

网友:
起始位置差180°     但是你的螺纹旋入的起始位置在哪?  也是正好差180°?   你的螺纹怎么加工的?

网友(点评):
我也在疑惑这个问题,就是螺纹起始点与缺口的相互位置角度是怎么加工来保证的?不知为何楼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本人机械小生,倒是有一想法。所需器件有:光电编码器、行程开关、直流减速电机(转速宜低)、气缸、导轨、支架等。
上部采用气缸、导轨,下部安装直流减速电机、行程开关、光电编码器。
利用重力上部下滑,碰触下部后,出发行程开关,电机转动,光电编码器测到六圈发送停止信号,电机在制动装置配合下停转。之后气缸运行,推动上部复位。                楼主若觉得可行,一定给分哈!

网友:
楼主:用伺服电机太奢侈了,个人建议把上面伺服电机换成步进电机,下面上升机构的气缸(气缸换步进电机)和滑轨(滑轨换滚珠丝杆),机构需要修改一下,稳定性和速度应该会比较理想一点。

网友:
单单为拧螺丝搞这么复杂,有点浪费

网友:
上下两件的外圆上面的缺口刚好错开180度
这个要求是否很高?

网友A:
感觉楼主这个有些复杂了,如果我来做这个,螺纹旋进采用气缸弹簧压入,类似前面一个朋友提到的方法。至于上面部分旋转圈数,直接用直齿轮,用气缸推动直齿轮旋转一定齿数到极限位置卡死。这样180度误差极小,而且稳定。通过控制电机来限制圈数和角度,工厂后期作业过程当中比较产生故障。你应该考虑到最简单,而且问题客户可以自己处理,这样才好。另外我看你这个成本也很高了。

网友(点评):
您是说用齿轮齿条让上面部分旋转?这个倒是简单

网友:
我建议倒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这个有些复杂了,如果我来做这个,螺纹旋进采用气缸弹簧压入,类似前面一个朋友提到的方法。至于上 ...

对的。这样最简单,容易操作,傻瓜式的定位,不容易出错,成本低。你去比对你用电机控制这个成本,差了好多倍了。

网友(点评):
成本确实是很低,也很简单,不过我觉得不足之处应该是空间占用比较大,不美观。

网友(点评):
这个布局方法有很多种。我看你图上的位置足够了。至于美观,难道你的机器不弄罩壳吗?

网友:
汗。要回复点评,怎么搞到这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