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MM的绝缘杆,要机械性能好,能耐200度高温,刚性好不易变形,别太贵

楼主(2012-09-14):
各位大大们:你们好
     最近我们公司要做一个传动结构 ,里面有个9MM的绝缘杆需要我来选择用什么材料,由于我对材料这方面不是太熟悉,这个杆的主要特性要机械性能好,能耐200度高温,刚性好不容易发生变形,而且价格不能太贵的材料 ,找了几天都找不到合适的,求解~~~~~{:soso__3039548177134350105_3:}

网友:
有没有听说过PEI英文叫ultem,耐热,绝缘,可机加工,
http://baike.baidu.com/view/8235601.htm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一般想到的是高分子聚合物了,传动受力是切向还是压拉方向,受力大小
别人很难给出答案的,毕竟不知道具体情况,回答多数是一种微妙的心态
楼主好思量

网友:
聚醚酰亚胺这种材料你可以试试,你也可以到米思米书上找找,那里有各种高分子材料。

网友:
陶瓷棒怎样???

网友(点评):
只要能用,当然可以。

网友:
PEI就是聚醚酰亚胺,是H级的绝缘材料。可以使用于摄氏180度环境,但不能用在摄氏200度环境下。
C级绝缘材料才允许耐温摄氏200度。按相关资料,C级绝缘材料应是“合适的树脂粘合或浸渍、涂覆后的云母、玻璃纤维等,以及未经浸渍处理的云母、陶瓷、石英等材或其组合物;C级绝缘的极限温度应根据不同的物理、机械、化学和电气性能确定”。
按楼主的要求,可用高温环氧树脂为粘结剂制作的玻璃纤维棒。
不过,这种现成的材料不好找。网上搜索了一大圈,C级绝缘材料只有有限的几家厂商生产C级绝缘带之类的软材料,没有找到板材和棒材的制造商。
楼主不妨在阿里巴巴发个求购信息,看看有否反馈。如果有,一定要敲定绝缘等级,马虎不得。
最好能够找到。找到的话,务必请在这里告诉大家一声。
聚四氟乙烯材料,有现成的棒材,可以耐温摄氏200度,但太软,而且会蠕变,显然不能符合楼主的“刚性好不容易发生变形”要求。

有关耐热绝缘材料分级方面的资料,网上搜索就可以得到。

网友(点评):
用玻纤棒是合适的,不知道楼主需要多少,量大好找,量少就贵了。

网友:
试下玻纤棒

网友A:
前辈讲的 环氧玻璃纤维棒也未必能满足LZ。首先环氧玻璃纤维棒是复合材料,通过变换树脂和玻璃纤维的比例和更改固化配方所得到的玻璃纤维棒几乎没有能耐到200度的,常规也只能在160-180度。何况直径只有9mm。在180度下数值很快就玻璃化了,开始变软,根本谈不上 机械强度。再者 ,玻璃钢的纤维杆不利于后期加工。要与别的部件连接是个大问题。(除非用力做  顶杆)。就是做  顶杆  它的抗压强度要小的多。
玻璃纤维棒的特性  是高的抗拉性 和低的抗剪切性及高的抗介电性所以多用在电器行业。如果需要大的抗扭压性能要慎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讲的 环氧玻璃纤维棒也未必能满足LZ。首先环氧玻璃纤维棒是复合材料,通过变换树脂和玻璃纤维的比例和更 ...

头像似乎是某种增强管的纤维缠绕设备。锦纶丝增强是知道的,有玻璃纤维不?
一般的树脂,其耐热,就是PEI,也只是H级。普通的环氧树脂,当然不可能用在摄氏200度环境。但用“耐高温树脂”为关键词网上搜索,可以找到明确标明可以使用在摄氏200-250度环境的高温环氧树脂生产商和树脂具体牌号。至于玻璃纤维的软化点,即使是最普通的,也远大于摄氏200度。
作为商品的用高温环氧树脂粘结的玻纤棒,是不是有,很难说。真要有的并且使用话,“玻璃钢的纤维杆不利于后期加工”,抗扭抗压等等确实都是问题。
如果自己制作一个玻纤增强的环氧树脂棒,上述问题应该都能解决。
对于某个特定的东西,往往不会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没有零件图和其它技术要求,楼主所提的材料性能要求其实太空泛。玻纤增强环氧树脂,有可能满足使用要求,并且最价廉和容易制作。

网友(点评):
前辈见多识广,一眼就看出是增强设备,的确是玻璃纤维增强拉挤设备的一部分。市面是说能耐200度或更高温度的环氧树脂多是环氧树脂(硅)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树脂。帝斯曼 天马的环氧(双酚A型)也就耐180度。

网友(点评):
用”高温环氧树脂“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一下,可以找到好些明确标示耐热摄氏200度以上的环氧树脂。假冒伪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讲的 环氧玻璃纤维棒也未必能满足LZ。首先环氧玻璃纤维棒是复合材料,通过变换树脂和玻璃纤维的比例和更 ...

谢谢大侠~~~

网友B:
楼主,不知道问题是否解决。建议:从玻璃纤维增强(30~50%玻璃纤维)聚芳醚酮出发去考虑一下,不过,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知道问题是否解决。建议:从玻璃纤维增强(30~50%玻璃纤维)聚芳醚酮出发去考虑一下,不过,价格不 ...

价格太贵了伤不起啊

网友(2012-10-16):
LZ没说具体尺寸及心理价位,各位再讨论也是白搭。
要根据实际需求来找材料!

网友(2012-12-08):
纤维增强pps

网友:
有没有性能类似PTFE,且不易蠕变的绝缘材料?

网友(2014-07-04):
满足耐温,及强度要求,可能peek(聚醚醚酮)会好一点;有量的话可以考虑注塑,这样成本低一点,
汽车窗机结构李的蜗杆用这个材料比较多。

网友:
酷炫狂战掉渣天

网友:
用陶瓷,现在有可以机加工的陶瓷,买来棒材,直接加工就行了,价格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