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次性加工锪面加钻孔?

楼主(2012-09-14):
如上图。
小孔直径是Ф4,不用考虑深度。虽然图上没有标出,但与锪面之间可以有倒角。
材料是HT250。
现在我想请问各位,这个带锪面的小孔,可否用组合刀具一次性加工出?
加工过程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可用组合刀具一次性加工出

网友:
精度不是很高  一支4个钻头 16的快速钻就可以 组合刀具成本高 刀具互用性不高

网友:
可以做个圆棒,中间钻Φ4孔,安装钻头,圆棒头上焊刀片,制成锪刀。

网友:
钻头可磨平一点点,用锣钉定位

网友:
可以的,精度比这高的,都还在用

网友(2013-09-22):
完全可以,很多厂家这类的刀具是标准品!见附件图片中的组合刀具

网友:
这个没问题

网友:
5楼膜拜,和我想的自摸一样……

网友:
组合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