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旋转一定角度后坐标的改变,请教

楼主(2012-09-14):
就是我要加工斜孔我假设现在0度建立一个坐标后旋转A度,它坐标会怎样改变, 工件和工作台不是同心,那位师傅知道啊、、、

网友:
建议研究下“坐标变换”。

网友:
坐标系旋转,一般五轴存在这问题,一般定轴加工会用到G68这代码或Lz数学好也可用宏计算加工,用G68也要计算

网友:
你知道回转中心的尺寸就可以计算出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我想知道一下具体的算法  我自己也相关的算了下可不知哪里有问题

网友A:
G69 X YR,X、Y是旋转中心R旋转角度

网友B:
要不要我给你编一个宏程序,我想可能可以给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G69 X YR,X、Y是旋转中心R旋转角度

好啊 谢谢大侠了

网友:
七楼的大侠 能帮我也编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我给你编一个宏程序,我想可能可以给你解决

先谢谢了  我想问一下用G68旋转后的坐标系能不能计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  我想问一下用G68旋转后的坐标系能不能计算出来

完全可以计算,用三角函数就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  我想问一下用G68旋转后的坐标系能不能计算出来

这个更简单,用三角函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更简单,用三角函数就可以

大侠能不能说下具体的方法  还有我的机床要怎样才能开通G68呀

网友:
用基准球啊,基准球球心随便角度怎么变化中心是不变的

网友D:
本月13号去培训,介绍有的机床已经有这个功能了,只需你提供旋转中心和旋转角度

楼主:
我的没有 不知道能不能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月13号去培训,介绍有的机床已经有这个功能了,只需你提供旋转中心和旋转角度

我的没有不知道能不能开通

网友:
您所说的情况通常会在卧式加工中心上遇到,首先您要知道机床机械零点到B轴回转中心的坐标O1(X Y Z),其次测出工件中心与回转中心的差值,其它都迎刃而解了。

网友:
是卧加上面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