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的倾斜角怎么确定啊?

楼主(2012-09-14):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机构的倾斜角怎么确定啊?

网友:
不了解你的行业情况,你这应该是个增力的夹紧机构,行程不大的话,初步建议你使用标准角度,比如10°,15°等。

网友:
看你要求在多少距离升高多少了。不要大于30度

网友:
斜度为1:6.5

楼主:
就是用来调整上面的高低的。高度为40-50mm,范围是10mm

网友:
     可以去考虑一下自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