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径40行程500的气缸每分钟往复50次

楼主(2012-09-14):
各位前辈好,空压机大小的问题,缸径40行程500的气缸每分钟往复50次 压力0.7 用气量是多少 。需要用多大的空压机合适

网友:
you can seek a book

网友:
气缸速度达到了833,33mm,必须使用气缸结构吗,冲击不会小。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如果只算气量太简单了,就相当于给气缸充气100次,每次充满直径40,长500的圆筒。至于压力另外一说。建议还是找本SMC培训资料看看。

网友:
去图书馆看书吧,没有天上掉下的馅饼给你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