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刀补该怎么加,如果不加尺寸怎么保证

楼主(2012-09-14):
各位师傅,最近遇到一个工件加工内孔,是起下向上走刀,这个工件是倒止口,即里大外小,俩、连接处有R3圆弧,3.5倒角。用华中数控系统,程序如下。
%01
T0101
G00X295
G41Z5
G90G94S50M03F20
G01Z-160
X310
X311Z-140(+)
Z-103
G03X308Z-100R3.0
G01X304.5
G01X300Z-96.5(+)
Z-76.5
X295
G40G00Z5
M30
大概就是这样,标注(+)为接近工件时的锥度.刀具补偿为R0.8刀尖位置是1,不用圆弧补偿时走数正确,用了补偿就出现偏差,如Z-160数字显示是Z-160.58,X310显示309.63

网友:
你这个程序编的有点牛X 没有G01直接用G00开干?有G01不用F值?机床是智能的?

网友:
最好上图 更直观一点

网友(2014-06-28):
G41Z5,这样刀补加不上吧?

网友:
怎么没有小数点,这样的话就需要承以1/1000。

网友:
没看懂程序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画张手图 贴出来看看

网友:
用了g41  补偿  实际显示肯定不一样了   刀具差半径   不一样是正常的   一样反倒错了   没有深刻理解g41    如果用铣床加工一次你就会明白了  另外圆弧没公差 要求不是特别高不建议车床用g41和g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