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拖板刻度盘不准,请教原因

楼主(2012-09-14):
沈阳普车CA6150今天一下有好几台都报修说有大拖板刻度盘不准的情况,平均一毫米差十丝左右,越长差的越多,在此想请教是由哪方面引起的这种状况。其中不乏才二三年的机子,且平时基本不做毛坯活。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呢,不过中滑板不准应该是里面有进脏东西了的原故,拆下来洗洗然后再装上试试,毕竟有的床子才二三年,应该不是磨损的原因吧,个人猜想,我不是机修哦,只是平时有些小毛病自己瞎搞而以

网友:
应该是丝杆铜套磨损了吧,换一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丝杆铜套磨损会造成累积误差???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制造这个丝杆的机床有螺距误差问题。

网友:
齿条问题  但是大托板刻度没有那么精准吧  只能大概距离吧

网友:
 你家普通车床都做精密东西  1毫米误差在10丝都算正常 因为齿轮间隙 的问题

楼主:
一毫米误差十丝是小,但累积起的可不小呢

网友:
那你测试一下  一米长误差多少?

网友:
加工长度精度高一点的工件,都是靠小拖板来实现的,如果用大拖板,那必须得有好的技术,好的床子才能实现。

网友:
大托板这样的精度是正常,普车主要看的是中托板和小托板,还有刀架复位的精度,你这个也可能是操作问题,不满意可以拆下来洗洗,把里面转动面擦干净看看,如果车螺纹的时候被撞过,也会出现大大托板不准,原因是大托板那个齿轮轴或者齿条某个齿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