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刀杆的断裂原因,请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12-09-14):
刀杆直径14MM,总长度230MM。本刀杆为硬质合金抗震组合镗杆。镗孔大小16MM,加工孔深度为180MM。使用一段时间后,使用中突然出现刀杆从中间断裂。然后停机把断裂下一半刀杆从孔中取出,发现刀头和刀杆部分脱落(螺纹连接位置),原来连接螺纹磨平了。螺纹是如何磨平的?百思不得其解。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刀片没装好,松了?

网友:
会不会是振动太厉害了?问一下,你们加工的孔的表面质量怎么样?

网友(点评):
无明显震刀,还算过得去

网友(点评):
如果这样的话,你首先看下刀杆断面,看刀杆材料有没有明显的缺陷,排除刀具材质问题。另外请问,切削深度ap多少?有没可能ap值大,导致刀杆承受的轴向扭矩大,或者径向变形大,导致扭断?叫这刀具的厂家来分析下嘛

网友:
上的图片看看.

网友(点评):
当时忘了拍图

网友:
最好上图,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个人理解:说的螺纹应该是压刀片的么?刀头是指哪里?

网友:
楼主未上传图片,表述不是很清楚。
个人想法就是,刀片松动,使加工时无切削,刀具仍在进给。则会发生撞断

网友:
上图看看,不然没有办法说

网友(点评):
当时忘了拍图片。断裂刀杆已转到他人手中

网友:
硬质合金抗震刀杆一般不推荐用于悬伸超过7倍的应用,由于硬质合金本身韧性差,如果加工有震动会有破坏性的后果(折断)。
刀杆的截面最好是圆的而不是削平面面的,安装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中心高。
没有图片不知道具体的信息,很难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