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粗糙度的斜键加工方法

楼主(2012-09-15):
  如题,我们公司有一批接近两米,长斜键(约为1930)加工斜面,由于我们公司平面磨床是1600的,所以只能找外协了,在此请教社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则是放在其它床子上可以加工吗?注:斜面粗糙度要求1.6

网友A:
铣床加磨头,就是这个粗糙度不好干,如果刀具合适可能也能铣出来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加磨头,就是这个粗糙度不好干,如果刀具合适可能也能铣出来这个效果

恩,类似的刨床加磨头可以吗?

网友(点评):
没见过刨床加磨头,那你要装个电机,要不砂轮不转。

网友(点评):
恩,感谢解答!!

网友B:
用龙门铣粗加工,再用导轨磨床磨。(不知零件寛窄)

网友C:
批量大不大,要是不是太大的话,我会考虑接刀干。差330,工人技术高的话,能干,成本省了,质量不下降才好。

网友D:
龙门刨床上装一工装磨头,加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龙门铣粗加工,再用导轨磨床磨。(不知零件寛窄)

导轨磨床和普通平面磨有什么区别,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龙门刨床上装一工装磨头,加工没问题

恩,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知道粗糙度能否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量大不大,要是不是太大的话,我会考虑接刀干。差330,工人技术高的话,能干,成本省了,质量不下降才好。 ...

关键工作台两侧有切屑液挡板,没法将键放进去,而且接刀有一定难度,估计效果不会太好吧

网友(点评):
挡板可以拆掉,用别的办法回流切削液。 接刀磨效果肯定不如大磨床。总比龙门刨加磨头强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工作台两侧有切屑液挡板,没法将键放进去,而且接刀有一定难度,估计效果不会太好吧

恩,十分感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