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冲压加工,请教

楼主(2012-09-15):
制作一个模具冲压材料为Q235的工件成型,弯曲角度为18.778°,请问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A:
你算2个弯折力,这是最小的油缸压力,你再乘以一个系数,就是你选用油缸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2个弯折力,这是最小的油缸压力,你再乘以一个系数,就是你选用油缸的了

但是最小的那个力是多少呢,我就要算那个力

网友:
我晕哦!你没有读过书哦。材料力学不会哦。这么简单的问题。首先是材料,看看他的强度,再算出他的折弯力,因为是两边,所以乘以2

网友(点评):
请教高人折弯力怎么算呢,你需要什么参数我给你,你把计算公式告诉我吧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算,可以实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