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原车能冲内方吗?

楼主(2012-09-15):
如上图的活,下边有5个的立方,深4mm,我想改进原先的工艺,让数控车一次加工成,问个弱智的问题,数控原车能冲内方吗?做冲头冲方后挑螺纹,达到螺纹通端通止端止的效果。过去的工艺是分步的,过去用材料是GGr15,冲方后搓螺纹不裂,现在换成G12Mov,可是立方孔处有裂纹,所以有了数控原车能冲内方吗的想法,见笑!(用模具钢的目的是真空淬火,她不变形,螺纹不会变)

网友:
我们做的内切圆六角梅花孔就是在数车上冲的  带c轴可以冲,如果只冲6方 4方主轴能锁死就能冲,与其说冲,不如说插更合理,如能理解其意思,刀具上将有所不同

楼主:
你们用的什么样的数控车床?你做的产品的6方用冲头冲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什么样的数控车床?你做的产品的6方用冲头冲的吗

刚才理解错了,应该是车床的车头能‘定向’的可以插成6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理解错了,应该是车床的车头能‘定向’的可以插成6方

插6方可以不佣定向,插6角梅花必须要用了

网友:
有六方槽的推刀,可以再数控车上加工内六方,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加工的,不过,铝合金和铜合金还可以,钢件有些勉强,出来的效果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