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凹槽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12-09-15):
请教机加高手,如图所示外圆柱面上的凹槽如何加工?谢谢
这是一客户提供的加工件图纸,进口设备上的,硬度HRC64~68

网友A:
这个一般是配钻的 定位好在一起钻 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配钻的 定位好在一起钻 铰

加工好在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配钻的 定位好在一起钻 铰

难点是外圆柱面上的环形凹槽的形状如何保证
后热处理的话表面质量达不到要求

网友:
高精度的磨床,例如轨迹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点是外圆柱面上的环形凹槽的形状如何保证
后热处理的话表面质量达不到要求

配钻的话就不是在圆柱面上钻了啊
用真空热处理啊

网友:
先车粗胚放0.15-0.20余量,。二次加工的时候磨一下。

网友:
看错了 怎么是正12边行啊 那应该是定位止转用的啊

网友:
慢走丝 线割

网友B:
建议磨。其他方法还真没想到。况且粗糙度0.4。

网友:
用数据车应该可以加工那个凹槽

网友:
用数控车应该很好的加工那个凹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磨。其他方法还真没想到。况且粗糙度0.4。

留量,CBN硬车,粗糙度很好。

网友:
得做专用刀具吧,粗加工,热处理,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留量,CBN硬车,粗糙度很好。

谢谢。

网友:
用钻石刀车出来,找买刀具的就行

网友:
正12边行 定做刀具  插床加工

网友:
N多奇葩的回答,这个怎么钻?怎么线切割?
这货μ级的公差啊,还是先槽刀粗加工,再热处理,最后磨吧。

网友:
学习中……弱弱的问一句,这东西干嘛用的,要求这么高

网友D:
叙述问题不是太全面。这个造型要费番脑筋,确定是HRC64~68?

网友:
高精度的磨床,

网友:
慢走丝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叙述问题不是太全面。这个造型要费番脑筋,确定是HRC64~68?

确定是HRC64~68没有错

网友(点评):
加工的话,要先看你工艺来确定了。表面涂层,渗碳氮,不懂热处理。图纸公差是个挑战啊!把刀用好已经指出来了,那个槽子的内接圆为6的十二边形,外接圆能有30 ?

网友:
热好后,用成形砂轮磨

网友:
应该是先磨好后,在用千分表找内孔,在加工中心铣正12边形吧

网友:
这货μ级的公差啊.0.4的粗糙度用磨是最经济的工艺了,先用一把成型车刀粗加工,留余量,再用成型砂轮磨,控制好尺寸及公差。

网友:
只可惜这个公差要求太高,如果精度公差能放大到0.02以上,可以用思善金属注射成型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