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零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2-09-15):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零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
是不是传说中的非圆齿轮啊

网友:
非圆齿轮的一种,参见齿轮手册 上册 第11篇

网友:
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
上学时机械原理书上面有这样的一种啮合齿轮,好像叫做椭圆啮合齿轮,记不太清了

网友:
真长见识!这个东东好像是坏的!磨损了或是受热了!只知道这么多!不好意思1

网友:
非圆齿轮!

网友:
这是非圆齿轮,机械原理上讲过,仪器仪表上用的多

网友:
非圆齿轮

网友:
还真是头一次知道有这种齿轮的

网友A:
是 偏心 齿轮  吗?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是把电脑上显示的图片用相机拍下来再上传到网上吗?你真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是把电脑上显示的图片用相机拍下来再上传到网上吗?你真强大

呵呵,公司的电脑,不能插优盘也不能上网,所以只能这样了。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偏心 齿轮  吗?

应该不是的,呵呵,

网友:
非圆此轮啊

网友:
椭圆齿轮

楼主:
不是齿轮

网友:
学习了,非标准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