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钻孔一个很蹊跷的问题!

楼主(2012-09-15):
    最近把钻头按到数控车床刀架上进行钻孔,可是发现一个问题:孔钻完后本来应该是正的,最多比钻头的尺寸大几十丝,但现在钻完后空就偏了(转起来孔不正)但用尾坐的钻头钻的话就是正的!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啊!卡盘我已经检查过了,也把爪子车了一点就是不起作用!谢谢啦!

网友A:
可能是钻头没有磨好不快 或者没有装好

网友B:
没有对中心
钻孔大几十丝已经很多了

网友:
中高不对吧,数控不了解,我们厂钻孔,都是用尾座

网友:
中心高不对或对刀没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钻头没有磨好不快 或者没有装好

钻头磨得还可以,装的不好的话可能能大点!会偏吗?尾坐钻孔的时候也有点偏,钻头有点斜着进去孔都是正的啊!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对中心
钻孔大几十丝已经很多了

我夸张了点,没大几十丝,有时候正好!有时候能大十丝以内吧!

网友C:
哈哈....X轴丝杆或者是丝杆连接的托板有问题...间隙比较大..所以钻孔的时候托板和刀架随着钻头有一定的偏心旋转移动..就像是连杆或者凸轮一样的道理...

网友D:
钻头是一边晃悠一边进行切削的吧----说白了就是不对中心

网友:
可能是你的钻头没有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头是一边晃悠一边进行切削的吧----说白了就是不对中心

是钻头的一边刃切削,一边不切削!不对中心的话孔就会偏吗?一般偏的话应该是孔会大啊?但空没大几丝,用尾坐钻的时候尾坐也不在中心孔上为什么钻出来就不偏呢?

网友(点评):
没看现场,不说了。等问题解决,来解释一下吧,学习下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X轴丝杆或者是丝杆连接的托板有问题...间隙比较大..所以钻孔的时候托板和刀架随着钻头有一定的偏心 ...

请问丝杆连接的托板在什么位置啊?能调吗?还是要换件?

网友:
先用中心钻打一下中心孔

网友:
先用中心钻打点,然后在上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丝杆连接的托板在什么位置啊?能调吗?还是要换件?

检查丝杆驱动托板连接的地方....

网友:
全都不对,肯定钻头没对准中心,钻头轴心线与主轴轴心线偏太多!!!如果你钻的是不锈,并且还是攻螺纹的话,孔偏的话,那有多少丝攻就坏多少丝攻

网友:
你没打引孔吧,至少要打一个中心孔吧

网友:
请问是多大的钻头?如果是小钻头,大几十丝,已经很摆了。

网友:
一个是不对中心,还有一点就是直线度不好 钻头太长和轴心不在一个线上。
还有就是定点钻点的位置不正或者形状角度不正确。

网友:
没有对好中心 ,就是对刀的时候实际X0位置跟你对刀点位置不一样,装在刀架上中心高也要对好!!!

网友:
是不是用的动力头?我们公司数控车用动力头打孔也是这样。
不要把钻头安装在动力头上打孔,动力头中心有的有偏差。 钻头安装在刀套中,转工件打孔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数控,过来学习

楼主:
今天试验了很多原因,现在好了 总结一下发现可能是1.三爪卡盘不好了2,钻头有点长了!

网友:
多长的钻头?高速钢还是硬质合金?

网友:
如果其他都是好的,你的钻头有多长,换短试试。

网友:
钻头装在刀架上,你能很容易的找到中心?不偏才怪呢

网友:
工件太长或者道具安装问题。

网友:
或刀架问题

网友:
或刀架问题,如果钻头对中心,钻着钻着刀架动了

网友:
用百分表找一下中心

网友:
LZ 你夸张了吧。钻头装在刀架上,没装紧在加工过程中会松动偏心,中心没对好也会偏。如果排除了主轴的回转精度,应该就是这两个了!

网友:
钻头刃不可能完全对称,直接钻孔会偏,先用中心孔钻个中心孔,再钻孔

网友:
可能是中心不对  也可能是水平不对

网友:
中心没对好

网友(2013-01-06):
打表找好钻头的中心

网友:
钻头不对中心、打表检查一下

网友:
点个中心就好了    还有可能是钻头的中心没磨好

网友:
装钻头时中心不对,还有就是钻头太长产生倾斜

网友:
在刀架上可能是中心没有对好

网友:
不用考虑了,钻头没分好中。或者中心高不对。

网友:
请问是多大的钻头,多长

网友:
要嘛中心没对好 要嘛钻心没磨好

网友:
感觉要是孔不正而且尺寸不会大太多会不会工件装夹有点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