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G“通过曲面组”操作求助,小弟急盼。

楼主(2012-09-15):
上图中,图2为教材电子原稿,图3为小弟实际建模的效果。
教材上的操作步骤为:1、单击“通过曲线组”工具,参考以上图1,按顺序选择边缘曲线123等,作为“截面曲线”。

在“连续性”中“第一截面”选择“G1相切”,选择约束参考曲面1:“最后截面”选择“G1相切”,选择约束参考曲面2。“流路方向”选择“未指定”,“对齐”选择“参数”,“补片类型”选择“多个”,选择“保留形状”,其余选项按默认。
小弟我,按照教材上的一步一步下来,前面建模也是准确的,就是到了这里就出问题了,按教材上操作下来,三维建模结果为图3所示的样子,而不是图2所示。   试过多次都是一样的。
最后我打开电子原稿,其三维建模如图2所示(为空心),然后我在部件导航器上找到该命令,双击“通过曲线组”,显示电子原稿的三维参数,在不改的情况下,我按确认,结果却显示如图3所示。
故我百思不得其解,望UG高手帮我解答,急盼。望高手最好能附图说明。谢谢。
附件为UG原件。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好是传你的UG档上来,说不定我可以看看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好是传你的UG档上来,说不定我可以看看哪里不对

文件内为电子稿原件。

网友A:
初步判断是你要要做的是曲面,你的选择做的是实体,

网友B:
你弄会了没?没好的话我给你看看

网友:
试了试网页发图,网页不会从其它软件界面上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是你要要做的是曲面,你的选择做的是实体,

我参照教材上的,一步一步下来的。上面几个面都为曲面造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弄会了没?没好的话我给你看看

还是不会呀。

网友B:
我的电脑UG用不了,哎,我建议老兄看看你做的前几个步骤对不对。(就是你在做<通过网络线组》时要用的那几条线画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UG用不了,哎,我建议老兄看看你做的前几个步骤对不对。(就是你在做

问题解决了,谢谢惦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