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车床对不上刀,求高手

楼主(2012-09-15):
用的排刀架编程是两把刀,实际用的是一把刀的刀正面和背面…对刀第一次会对不上发现后再重对又是好的…再换刀又对不上…相差刚好是两把刀刀尖Z向差…X能对上就是Z向不行屡试不爽…求高手

网友:
KND的要加小数点,要直接Z0就不行,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Z0可以不加小数点

网友:
回原点后再对刀

网友:
是用的两个刀补还是一个呀,

网友:
如果以前是电动刀架,自己换成排刀,编程时前面要加G50指定坐标,或者系统参数要改过。

楼主:
今天试了回零没用,用的两个刀补指令为T101和T102其他机床都没这个问题,都是新机床说明白点问题就是原先工件车好各坐标都对…然后再拉过一把刀过来对Z零点会变1.5左右今天试了一下Z-154.00会变成z-152.4很郁闷要是用G50肯定不会说改参数具体是哪个参数项呢?很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