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气缸做压力机器

楼主(2012-09-16):
小弟现在做一设计,需要输出1.2 吨的力,想要用气缸,想问一下气缸选多大的?

网友A:
搞设计了,就不能自己先做点技术准备,找点资料看吗?
不愿花钱买书,也不愿意从头学起,单就气缸出力这点事,有互联网在,上网找一找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这样怎能有出息。

网友(点评):
训导得有理啊

网友(点评):
老先生说得极是,很多东西都能在网络上找到答案,要学会运用网络,你等待人家回答的时间足够你找更多的资料。如果你在学校学的机械那肯定学过液气压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设计了,就不能自己先做点技术准备,找点资料看吗?
不愿花钱买书,也不愿意从头学起,单就气缸出力这点 ...

谢谢回复先,看了一些资料,也研究了一些SMC的一些选型,计算什么的不是问题,理论直径是160mm,我用一个小的气缸做过实验,但是理论力的输出和实际的还是有一定差距,同时考虑需要慢速下压 (15mm/s), 所以在选择方面有些纠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先,看了一些资料,也研究了一些SMC的一些选型,计算什么的不是问题,理论直径是160mm,我用一个 ...

已经做了些工作,只是有点疑问,那就该把问题尽可能清楚地写出来,这样大家才有一个讨论的基础。
出力1.2吨,用缸径160mm没有错,在气压约6.1MPa时就可以。
对于气缸出力,理论力的输出和实际有一定差距,原因在压力仪表示值误差和单位换算可能性大,计算失误或气缸制造尺寸误差的可能性极小。空气可以压缩,这个特点决定了其波动性,对出力值有严格要求的场合,不适宜选用气缸出力。
采用气动,在使用大缸径气缸时,必须注意要有足够压缩空气提供,贮气罐不能离得远,气管口径要足够大。气缸动作调速,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用出口节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做了些工作,只是有点疑问,那就该把问题尽可能清楚地写出来,这样大家才有一个讨论的基础。
出力1. ...

说详细,很全面的。老师傅。

网友B:
有没考虑使用气液增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做了些工作,只是有点疑问,那就该把问题尽可能清楚地写出来,这样大家才有一个讨论的基础。
出力1. ...

谢谢老师傅的指点,麻烦请教一下,是否可以用气液混合的压力缸,即气体压力转换成液压输出,如果可以还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啊?

网友(点评):
“气液混合的压力缸”这个说法不规范,应该称为“气液增压缸”。

网友(点评):
市场有现成的“气液增压缸”,常见规格出力可以比1.2 吨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考虑使用气液增压缸?

谢谢提醒了,我再认真的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傅的指点,麻烦请教一下,是否可以用气液混合的压力缸,即气体压力转换成液压输出,如果可以还有 ...

谢谢老师傅的提醒和帮助